右下角电池电量显示255%

楼主(2025-08-04):
一台华硕的机器,进过水。型号是Y4200F 板号是X409FB
清理完成开机进系统,右下角电池电量显示255% 点开电量显示100%,拔电就关机。查保护隔离两个管子阻值都是400多。G极25V左右,也正常。看主板的充电芯片型号是24780S。找了24780S的电路图查了一下工作条件。3脚CMSRC  19V   4脚 ACDRV  25V   5脚ACOK 6V (偏高)  6脚ACDET 2.7V    SDA  SCL 3.3V 波形刚开始还有,过一个没有了。换了新的24780S也一样, 又换了新电池 电量显示也是255% 拔了电源,能放电,就是看不到电量的百分比。

主板上是24780S。电路图却是SN2867RUYR

附电路图,麻烦各位老师给看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11 12脚连接的两个10欧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 12脚连接的两个10欧电阻出问题了

那两个电阻是没有的,主板上直接用的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