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键盘不稳定

楼主(2025-08-04):
机器型号:  DELL  N4010 版号;DAUM8CMB8C0
机器故障;N4010  键盘不定时不好用,不一定时那个按键。拆机先观察EC没有进水  没有人为故障,开始测量
接口组织  测试后组织都在595--600左右,客户拿到别处换过键盘还是一样故障,阻值正常就刷了EC BIOS   故障一样,再次看纸发现 接口到键盘直接中间有电容通过,看接口反面发现有6个排容  ,全部拆掉 ,然后再次测试发现键盘好用了,关机重启几次都没有问题。 这种情况第一次碰到 ,以前修的都是EC坏  或者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