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无核心和显存供电 求助

楼主(2025-08-04):
自用的蓝宝石公版RX580坏了 ,以前都是修主板 , 没修过显卡,  测量12V、5V、3.3V、1.8V、0.8V 都有  核心和显存没有电压,飞条3.3V到核心供电IR3567B芯片的EN脚,开机跑B2 ,显存供电没出来。逛了一下论坛, 有的说RX580的上电时序是先显存后核心,有的又反过来 ,那大佬们 请问我这卡 核心和显存供电究竟是先修哪个?

网友:
先修显存核心供电是最后出

网友:
显卡没那么讲究时序,硬要讲究那就是楼上这位兄弟说的,先有MVDD 再有核心

网友A:
580先显存后核心,5000以上的反过来了,你这个先看一下0.8的pg出来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0先显存后核心,5000以上的反过来了,你这个先看一下0.8的pg出来没有

0.8V的PG测出来只有2.13V感觉有点低  估计是某个电容拉低了

网友:
0.8V 的PG  2.1V应该够了,导通管子用的

网友:
好技术,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0.8V的PG测出来只有2.13V感觉有点低  估计是某个电容拉低了

2.13是对的,有的卡是2.8有的2.1。pg有了就看显存供电en有没有,没有直接拆掉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