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00短路+掉件维修一例

楼主(2025-08-04):
本来以为只是普通的mos短路一套,把短路一套换好,把掉件的es1d焊上,插上电,发现12v从11.8-12.01跳变,以为是手抖,仔细量了一下,发现是电压波动。
断电又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有一只三脚的器件疑似掉落,去料板上对比,发现是k7k,记得有买过,翻出元器件本,焊上k7k,插上电,这次抖动更厉害了,汗。。。11.2-12.02 ,莫非焊上去的k7k不行,像pa-1311那个五脚的g6d? 还好又扫了一眼,发现疑似两脚的器件掉落,去料板上看,是颗普通的a6,随便找了一颗t4焊上,12.01,终于不抖了。
丢到测试机上,顺利开机。
看来买的k7k没问题,可以用,adp-300没有pa-1311那样,用来稳压的5脚G6D,貌似k7k 这一块附近就是用稳定的回路。

疑似缺件的a6位置,

已经焊好的k7k,前面忘记拍照了

网友:
三处缺件如红框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