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分,收分 深夜梳理华为h98m无图维修完整思路

楼主(2025-08-04):
板号 华为 h98m 完整板号未记,并非通病,重要的是思路

该机器到手二修,故障现象为,有时正常跑码,有时0.2,0.3,0.4不同电流死电流,常见情况为按开关电流到0.04不上电
于0.04电流不上电情况下测量,发现1v已经稳定输出情况下,该pg未出。

遂带电测量该信号阻抗,此法只用于测量判断信号是被拉低还是上拉源出现问题,信号输出总共有两种方式,推挽输出以及开漏输出,而二者将信号钳位在低电平的方式都是导通mos管使之接地,所以在此时你可以量到该信号短路,如非短路则说明上拉源异常。

依此法量得0.000,排除1v芯片本体后。推敲时序,要么该信号可能与其他同时序电压pg信号相与,要么是ec gpio脚位配置异常导致该信号错误接地。

排查所有待机电压芯片pg无异常,那么可能性最大的就是ec这边了,这也解释了不同电流死电流的问题。

有料板,直接更换ec,故障依旧。
推测还要去读bios程序,对比料板挨个测量bios附近电阻阻值,确认无异常,直接更换bios芯片后故障修复

图与实际内容无关,纯粹秀手工 +为了上首页

网友A:
你个XX
不记版本号发出来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个XX
不记版本号发出来干啥

广达的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有这么详细也是有心了

网友:
能有这样的工程师无私奉献,真是不错

网友:
给你一百个赞赞

网友:
学习了 很不错人维修经验

网友:
这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群里的大佬

网友:
bios颗粒出问题的坑的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我 以为是U问题。

网友:
原来是BIOS引起的,坦白讲,还真有可能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原来有图片的贴子就可以上首页吗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功底还是不错的。

网友:
bios芯片坏的确实少见

网友:
修的好精辟

网友:
方法得当,言之有理

网友:
BIOS芯片损坏引起的吗?华为的用料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