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P 2024 LA-N211P不过隔离保护,高清图分享

楼主(2025-08-04):
拯救者Y7000P 2024款 ,不过隔离保护客户说过保了,不开机,14700 4060,我拿到手上就拆了,

芯片信号BQ24800,不出驱动电压
ACDET的串联分压只有0.47V
把并联的电容扣了,串联分压R2的电阻换大一点的,
BQ24800拆了
分压到芯片的ACDET,都是0.47V
没有图纸和点位,请问各位大神,
什么原因?

网友:
分享一下点位图

网友A:
修好了保护隔离,可以开机键盘大小写正常,内外屏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保护隔离,可以开机键盘大小写正常,内外屏不显示

我就遇到过,后来查是屏幕坏了

网友:
机器还有保修吧

网友B:
按电路计算分压到芯片的ACDET,应该是约3V

网友:
这配置没有保修了?????????

网友(点评):
客户说过保了,我也没有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电路计算分压到芯片的ACDET,应该是约3V

这个板号,有电路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号,有电路图么?

你这主板23年10月,我有参考主板(23年2月)图纸点位,差别就是没有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电路计算分压到芯片的ACDET,应该是约3V

串联分压2.62V,LA-N211P 的隔离保护 多了稳压二极管,拆了稳压二极管串联分压就正常了

网友D:
根据电路图纸,我计算的电压大约是3.5V左右,我咋算不出是2.62V,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我理解的R1=10+392+31.6.。R2=100。VIN=1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路图纸,我计算的电压大约是3.5V左右,我咋算不出是2.62V,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我理解的R1=10+392+3 ...

没有图纸,我参考BQ24800、BQ24780S其他图纸
串联分压的电阻值比例差不多。
您帮看一下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E:
在保的,保修一下,收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保的,保修一下,收钱钱

最希望是,不用修直接收钱

网友:
谢谢,请发至:185286490@QQ.COM

网友:
依据LA-M811P图纸分压后是4.68

网友(点评):
你是个人才,但是别误导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电路图纸,我计算的电压大约是3.5V左右,我咋算不出是2.62V,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我理解的R1=10+392+3 ...

同意你的理解

网友(2025-09-05):
碰到这种不应该是直接送去你们当地售后,然后躺赚吗
还研究它干嘛

网友:
稳压二级管是哪一个?怎么参考图上没有

网友:
应该还在保吧,,,,,,,,

网友:
正常是2.6V-3.0V之间,有些个别的机器,这个电压是3.3V,还一切正常,中间没有什么稳压管的,充放电都正常。
今天还修到个三星的老笔记本,3V和5V待机的对地阻值只有70左右,也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