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换个屏,显卡驱动就无法安装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5-08-05):
感谢本站网友提供素材。如有侵权,请联系我删除。不说废话,直接进入正题
网友资询 ,客户的电脑换了屏 ,就装不上显卡驱动了,但换上其它的屏,显卡驱动居然是正常的,懂的都懂。
第一步打开设备管理器(怎么打开设备管理器都不知道?那当我没发贴)

右击更新驱动

点击这个

然后进入下一步,把显示兼容性的钩去掉

因为这个机器已经安装了驱动,所以不用选择从磁盘中安装,没有安装驱动的要选择磁盘安装,找到驱动所在目录。
找到对应显卡驱动

然后弹出这个对话框,只要你没选错,直接点是就行

然后等待安装完成。
查看设备管理器

然后随便找个程序测试一下。

这个故障,我不是首发,有网友很多久以前就发过,只是大家都忙着挣钱, 没时间去找。

以上操作,我对其它部份机型也有验证,基本上都能解决,也有部份机型这个方法并不行。要去售后换屏。

网友:
是不是联想拯救者

网友:
强打驱动可以,但是看看刷新率能不能上到高刷

网友:
打驱动可以,但是看看刷新率能不能上

网友:
原装是校色屏,你换的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
就听说Y9000P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啥意思 就是驱动路径没选好?

网友A:
不是说是码片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是码片的问题吗?

我知道是码片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
直观明了,直击要害

网友:
华强北发原型号的屏幕可以解决

网友:
那认不到显卡型号又是感叹号的呢

网友:
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通用屏的后遗症,换原型号原参数就好。注意有些翻新屏型号贴原型号也有兼容问题,可以用软件读屏参

网友:
是联想拯救者的机器吗?

网友:
感谢分享。下回遇到就明白了

网友:
还得是换原型号的呗

网友:
该设备无法启动怎么办?

网友:
不要乱换通用屏,就驱动强打上去,显示效果也不好

网友:
肯定是拯救者吧

网友B:
只是联想的才会这样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联想的才会这样子吧!

应该还有别的机型,其它的品牌我也碰到过。

网友:
Y9000P  还没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普分屏换成高分屏,才会出现的问题吧,基本需要换屏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普分屏换成高分屏,才会出现的问题吧,基本需要换屏线的.

往上翻有答案,是因为屏上有个码片。码片对不上,驱动就装不上。

网友:
好像这种方法如果重新装系统就还要重新设置不然还是认不到独显

网友:
根因是什么

网友(2025-09-04):
听说换屏要搬码片不知道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