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H81N全固态不开机。

楼主(2025-08-06):
SY-H81N全固态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转,有时能启动,很快就花屏,立马关机。测量主板电压正常,BIOS程序重写,故障依旧。最后加焊桥芯片所有故障消失,进系统正常。桥芯片是有铅焊锡,GBA焊台,温度达到220-240度左右焊锡融化,估计是桥芯片焊盘虚焊导致这些故障。

原机读取的BIOS程序。

网友:
有铅焊锡不需要这么高的温度吧?

网友:
没有封胶的加焊油,加焊推动几次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