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13 充放电问题

楼主(2025-08-06):
小新潮7000-13   这机电源能正常开机,不充电,同行自己定了电池回来换还是一样,拆开,板号为1701A-05-01  查充放电路没有发现任何短路情况,测到 L5901 完全没有电压出来, 查这个充电IC ISL95521   1脚有2.2V 2脚有3.3V 18脚有19V,  3和4脚有3.3V,接上电池,插电源灯一直闪得很快,在系统是没有显示充电,其中测面的保隔管子也正常,后面充放电管子也正常, 也没有什么短路,,后定了这个IC回来,更换一样情况,发现

Q5905 只要接上电源后,断开电后4脚和123脚都是完全通的,这和ISL95521  分别是22和23脚相连,正常不通的呀,这个管子也换过,这两脚对地也正常的呀,想不明白,不知道还要查那里。

其中BATT_ID# 这个是插入电池后,会拉低0V,不接电池这个是是3.3V
BATT_ID#

网友A:
刚好修到一样的机器,故障一样,换了电容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好修到一样的机器,故障一样,换了电容就OK

那个电容呀,我这边查了没有电容短路,发个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呀,我这边查了没有电容短路,发个图看看

有些是电池接口旁边的电容短路,但我这个都查了,没有发现短路,大师,你发个图看看你换的那个电容,实在没有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修到一样的机器,故障一样,换了电容就OK

怎么不把更换的电容位置发一下呢大佬

网友:
什么电容,不说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呀,我这边查了没有电容短路,发个图看看

不是短路的故障?

网友:
怎么不把更换的电容位置发一下呢大佬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

网友:
已经还给同行了,我这机没有短路,问那个说电容问题,别人没有说短路,所说是电容问题,问也没有回复 也不知道所讲那个,至于这种不想说的人,我已经不在乎了,机器没有找到问题就还给别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短路的故障?

查了没有短路地方,至于那个说一样故障,估计是电容短了,我这边相关连的电容都量了都没有短路,已经放弃还给同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没有短路地方,至于那个说一样故障,估计是电容短了,我这边相关连的电容都量了都没有短路,已经放弃 ...

应该是检流电阻的问题。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2025-09-29):
系统能识别电池就说明电池识别部分可以排除!查一下充电ic外围元件吧!说不定就是个电阻问题。

网友:
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