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只为修好的成就感,用时两天修复板号nb3029

楼主(2025-08-06):
收到主板时候的样子

上面那张是要修的主板,下面这张是用来拆件用的。
为了保证故障简单,防止判断,准备一个100% 的好U,这个U 是可以正常亮机的。

先拆了要维修的板子上的CPU,发现有一些点没连上,这个不重要,原来的那个U 是短路的,反正要拆的

然后准备上电测试,打值发现这个位置电感阻值不对。

仔细观察主板,我当时居然没找到板号,经过和客户沟通,从机器的型号,找到了这个板号nb3029

然后找到图纸,短路的位置是5V.

直接接上电,5V 电压可以正常出,CPU没有安装。待机电流到了0.25A,没有热成象,全靠手把脉。找到几个短路点。然后就再也找不到发热源了。因为有两个板子,正常的5V 阻值是0.4以上,这个阻只有0.07 左右。

那没办法,直接搜+V5P0A,得到这么多元件

有电阻的断开电阻,没电阻的拆芯片。最后除了CPU 供电芯片没坏,其它和5V 相连的芯片全军覆没。

然后开始搬芯片。搬到阻值恢复正常

搬完芯片,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2的电流

这个板子不装CPU 不会触发。就是手动去按开关电路位置,也不会触发。但我需要确定供电是不是正常,等下装上CPU ,要是把CPU 干烧了,就麻烦了。这个时候要怎样才能让EC 开启所有电压呢?通过别的电路图,找到电路中的S5 、S3大概的位置。EC 要开机,就是CPU 给ec 这几个信号。具体哪几个,就没必要去深究。于是用拇指在这个区域划动。

这不就开机了,我这办法虽然不准确也不好用,但属实没办法。

然后用示波器,测试有可能异常的电压。有些用万用表就行。

确认供电没有异常,装上CPU后先打供电阻值,确定没有异常再通电,阻值有异常不能通电,然后接上可调电源,会自动触发,但开机后死电流,卡在1.1A左右。

这个电流到底是CPU 没工作,还是怎么回事呢?不装BIOS 也是这个电流。于是请出示波器。

上面的这个波形可以证明CPU 已经工作了,只是没有和内存交换数据。(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量集显电压也能确定。集显的电压大概在0.95V 左右,这个可能不准确),难道没焊好?

于是又把CPU 拆了,看到每个焊点都饱满。

只好把CPU 重新安装回去。这个时候,电流依旧是死电流。难道BIOS 有问题。于是又把料板上的BIOS 换了上去(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层导致后面的显卡降频了)。电流还是死电流。先对比一个内存的识别电阻

内存识别电阻也没有问题。修到这里实在没动力了,找客户加了一张红票子。然后拆内存颗粒重植。

因为我植内存颗粒,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工具,这8 个颗粒,拆、除胶、安装花费了我两个多小时。
这个就是我植内存颗粒的工具

装上内存颗粒,接上电源,会自动触发。电脑亮机了。

进系统测试,然后显卡降频了

然后以为是功率芯片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然后仔细看图纸,发现这里

看了一下板子上的是3050 的显卡,对应GN20,应该用NCP4549。
换了NCP4549之后,发现显卡也跑不起来。再仔细看了一个两个板子,显卡虽然不同,但PU2401的显卡功率检测电路确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这个控制应该在BIOS 里面。于是换回原来的BIOS 芯片。显卡总算跑起来了。

但pwr_src 的电压确一直不对,不管是NCP45495,还是NCP45492都不对。我还是按原来的电路装了NCP45492。这台电脑总算维修完成,有人会说,这个显卡跑分比较低,不装电池,分数会低一点的。

两个板子的BIOS ,大家不要刷错了。

 会员1494069300鑫豆2026-4-21 09:50
 会员422239300鑫豆2026-4-17 10:39
 会员1149675300鑫豆2026-4-14 00:33
 会员170486300鑫豆2026-4-10 19:52
 会员749707300鑫豆2026-4-8 16:32

网友:
小新 15ARE 2020(NM-C811)

网友:
大神!膜拜中

网友A:
大神,最后这个电压显示不正常,到底是咋解决的呢?请赐教啊

网友:
这么多问题,有耐心的

网友B:
这个主板修下来楼主收费多少,如果没有料板成本也不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修下来楼主收费多少,如果没有料板成本也不少呀!

料板和CPU 都是客户自己准备的。我收的是工钱。这种板子比起那种掉了一堆点的,还是要轻松很多的,也稳定很多。

网友:
厉害哦 我的哥

网友:
5v烧了太多芯片,这时间花了不少,耐心难得。

网友:
砍柴功下到位了。

网友C:
是闲的只有做研究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闲的只有做研究工作了?

维修行业,不是每个人都能挣到钱的,尤其是我这种混的不如捡破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最后这个电压显示不正常,到底是咋解决的呢?请赐教啊

PWR _SRC 这个电压仅供参考就行了。显卡能正常测试,我就没管了。顺便提下3060 的PWR_SRC 电压显示也是错误的。

网友E:
手指按焊盘出cpu供电是个啥原理呀

网友F:
这个帖子也花了不少工夫哦,此贴应当盖章的,让它先先热热

网友:
长篇大论的,看得我好累。

网友:
厉害,昨天我也修到一台5V短路的烧一堆芯片的,直接装机还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也花了不少工夫哦,此贴应当盖章的,让它先先热热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指按焊盘出cpu供电是个啥原理呀

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电阻,用手摸到指定大概位置,就会置高某个信号。这种只适合这种上电能自动触发的AMD板子(也只有部份AMD 的可以,因为amd 很多板子电压开启不需要CPU )。

网友:
前几天修的3029是集显 没有独显

网友:
技术好,有耐心 , 完美修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维修不易,谢谢分享!

网友G:
是YOGA这款吗,板型一样,我昨天接了台显卡供电进水烧穿的,好在进在供电上管,挖出个大洞,把上管改到另一边,能开机了供电也正常,但是认不到独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YOGA这款吗,板型一样,我昨天接了台显卡供电进水烧穿的,好在进在供电上管,挖出个大洞,把上管改到另一 ...

到我这里的机型是没有外壳的,就是一个板子加散热铜管,所以具体什么型号,我不知道的。

网友:
料板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很棒的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H:
我有台 1060的msi笔记本,显卡压力测试5分钟没事 十五分钟就不行了,烤机界面自动跳没,再重新烤机就启用不了显卡了,设配管理器显卡还在 电压也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有台 1060的msi笔记本,显卡压力测试5分钟没事 十五分钟就不行了,烤机界面自动跳没,再重新烤机就启用不 ...

不能用的时候,显卡错误代码是多少。这种情况大部份换显存就好。

网友:
分享的很很详细,又让我们这样的小白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的时候,显卡错误代码是多少。这种情况大部份换显存就好。

没错误代码 不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的时候,显卡错误代码是多少。这种情况大部份换显存就好。

跑鲁大师正常 ,时间短,图吧烤机时间久点就不行。

网友:
全部看完了,楼主是个大师傅

网友:
看运气,现在的笔记本5v和3v烧,都不好修,因为保护电路被简化了,有个芯片烧,就烧一大片

网友:
时间不是问题,主要是修好了后面的成就感

网友:
这种看到都头大!

网友:
为楼主点个赞,修的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 牛B  这都能修好 图纸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
保修期长,是有技术做保障,牛

网友I:
能收多少钱,真有耐心呀

网友:
这实力确实得服,分析严谨,看设备都包浆了,久经沙场,大神!!

网友:
这故障点有点多,在我这里早放弃了。

网友:
修好确实厉害,楼主是高手得称赞一下。这个板换CPU换内存,还要换一堆芯片。可能还比不上你的料板。修好得收客户多少钱?客户也真是心大。这么一个大修主板花大价钱还值得维修吗?

网友:
个帖子也花了不少工夫哦,此贴应当盖章的,让它先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收多少钱,真有耐心呀

300人民币。

网友:
看来过程很艰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行业,不是每个人都能挣到钱的,尤其是我这种混的不如捡破烂的。

维修是这样的,有的人单纯喜欢研究

网友:
这个成本高

网友:
你这要收多少钱

网友:
上面说了,收了300 块钱。

网友:
真是厉害能折腾这么久

网友:
有没有可能,修料板要比修客户的板子更容易些

网友:
发帖也用心了,维修也用心了。

网友:
可以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技术牛,高手

网友:
好技术,分析的到位

网友:
精彩 很久没看到过这么精华的帖子了

网友:
楼主的工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技术好,有耐心 , 材料也到位,

网友(2025-09-10):
学习了,要是我就早放弃了

网友:
厉害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LZ

网友:
我觉得我也行了

网友:
烧了太多芯片这样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厉害了,收藏
以后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