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0M-A D4上I3 12正常,上I5 12代就开机掉电

楼主(2025-08-06):
板子非正常渠道货,保修不了,上I3 12代正常,上I5 12代就开机掉电,掉电后还能开,一样现象,求大家指点维修思路,谢谢
华硕
掉电
开机掉电

网友:
找一找CPU供电原因看看,毕竟低U能用证明整版供电应该没问题,不同CPU功耗不一样,会掉电还是考虑CPU供电这一块是不是哪一相缺了还是异常。

网友:
CPU 供电不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