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暗夜精灵 TPN-Q211 触发0.8 掉电维修

楼主(2025-08-06):
故障:惠普 暗夜精灵 TPN-Q211 触发0.8 掉电
维修过程:先测量全板供电,发现3V,5V正常,+1.05V_DEEP_SUS正常,+VCCIO正常,+VCCSA没有,+VCC_CORE也没有。

看芯片脚位定义,7脚开启是来自主芯片供电芯片是MP2949的。
测量MP2949的47脚MP2949A_VIN_SEN,触发前是0.3V,触发后为1.2V正常。MP2949A_EN为0V不正常。此信号是EC发出
EC要发出VRON开启信号,首先要收到前级电源好信号HWPG:
测量HWPG为0V,不正常。

查看点位,HWPG 一共出现在6个地方,要想HWPG为高电平,必要每个芯片供电是正常。一个个测量,当测到。

这个芯片的的时候,发现5脚6脚电压不正常,这个是给内存的2.5V,,正常应该为2.5V
测量阻值5.6脚为0。拆了芯片,拔内存还是为0
最后一个个拆电容。终于找到了元凶

拆掉电容。上机点亮。。。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时序理论扎实

网友:
不是隔离电路的电容不好找啊,,,,,,,,,,,,,,

网友:
这得多猛的底子才能找到

网友:
应该配个对应的原理图,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这种问题不好找出来

网友:
时序理论扎实,学习了!

网友:
逻辑分析能力很强

网友:
电容短路了

网友:
我反正是第一时间测3-5V,到了以后就测SUSON.HWPG是一个与门,还是要查各路供电。

网友(2025-10-14):
有点细心哟

网友:
供电问题,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