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升RTX3060TI点不亮,所有电压都有了,忘大家指点

楼主(2025-08-07):
供电5V 1.8V 1.0V 核心,显存都正常,核心时钟正常,装主板上显卡没有读BIOS动作,加焊核心无效,进系统无未知设备,不知从何下手了,求大家指点

网友A:
显存,bios,bios芯片这些排查一下。

网友B:
你缺个核心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缺个核心电压 ,

核心电压没有哪来的显存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存,bios,bios芯片这些排查一下。

显存坏也会读BIO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显存坏也会读BIOS吧,

bios第一脚有片选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第一脚有片选信号正常吗?

不正常,无波

网友:
有一块1060 也是这样,不知怎么修

网友A:
核心没工作或bios芯片坏。如果是bios数据坏是出的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没工作或bios芯片坏。如果是bios数据坏是出的杂波。

直接无波,我已经换了BIOS试了

网友D:
还是核心没工作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核心没工作把

的确,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总线阻值和电容都是正常的

网友:
查一下复位到核心的线路正不正常。

网友:
不认卡的经验:
1.无脑换套晶振
2.1.8v偏差1.7v或者1.9v
3. 5v微短路
4.PEX不稳定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研究下

网友C:
感谢各位的指点,的确是 PXE_RST的问题,线路上一个与门坏了,到芯片无复位了,感谢各位

网友:
求同款BIOS,还有一个昂达1050TI的确定是BIOS问题,某宝都没买到

网友:
耕升这个版型有图纸吗? 直接跑线路??

网友:
高手,没图纸不好修吧

网友:
pex没有复位是吧?

网友:
路过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有谁能解答疑解一下,不胜感激。

www.chinafix.com/thread-1392217-1-1.html

网友(2025-09-12):
引用 网友C:
感谢各位的指点,的确是 PXE_RST的问题,线路上一个与门坏了,到芯片无复位了,感谢各位

加了1k电阻替代与门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