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2019 不出核心电压,求救大佬们

楼主(2025-08-07):
一台y7000p2019之前故障花屏,核心和显存都换了,现在问题不出核心电压,屏幕黑屏,大小写键盘灯可以切换,求核心电压管理芯片NCP81611MNTXG工作条件,现已测了vcc5v  ,NVVDD_PSI_R 0.8v电压正常,en开启电压3.3v刚上电是有的,过一会就内部拉低了,感觉芯片检测到内部哪路不正常自动保护了。新手修了好几天了,,核心确保是好的,我是从魔改显卡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A:
一般芯片要不会拉低开启引脚的吧。 就算是保护了按理说EN脚应该也还是为高,PWM不输出而已才是,看看是不是外部哪里有问题导致EN不稳吧,换个思路修一修看。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要不会拉低开启引脚的吧。 就算是保护了按理说EN脚应该也还是为高,PWM不输出而已才是,看看是不是外部哪里有问题导致EN不稳吧,换个思路修一修看。也许柳暗花明又一村

En外部断开了,只留了3v上拉的,过一会芯片内部会把en拉低

网友:
如果cpu虚焊会导致不出显卡的核心电压吗

网友B:
核心代号确定一样吗 确实做好了吗。一般来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核心代号确定一样吗 确实做好了吗。一般来说

确实没做好Bga,板子有点变形不好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做好Bga,板子有点变形不好焊

板子变形就用PCB刷锡钢网先上薄薄一层锡膏再上BGA

网友:
是不是核心没有做好

网友:
之前得问题是3个一体管坏掉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温度高,把U给弄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变形就用PCB刷锡钢网先上薄薄一层锡膏再上BGA

大佬的意思给焊盘对应点位刷上锡膏  但是不吹熔 直接显卡对齐放上面焊接吗。。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容易连锡  效果好吗

网友E:
不出核心电压,同时大小写可以切换????这两句单独分开我都能理解, 放一起我就不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出核心电压,同时大小写可以切换????这两句单独分开我都能理解, 放一起我就不理解了....

显卡的核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