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x Legion Slim 7 bm5070 v1.1

楼主(2025-08-07):
r9000x Legion Slim 7 review (15ACH6)bm5070求个07ww的 老版本bios
iOS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8-8 08:37 审核通过

网友:
最低只能找到26WW的

网友:
这个破机器可能是工程机 1.1版号的只能用老的bios 07 09好像可以我升级到最新就不能充电了,是开机不能充电,显示是用电池实际用的是供电,但是电池不会充电也不会掉电,关机就能充电了,看论坛哥们说的是1.1和1.4的高低电频不一样,一个插电是产生高电频一个是低电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