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D701 二修

楼主(2025-08-08):
    今天机器不多  闲来无事发发帖,本来这个机器没想发  手里也没有什么图  兄弟们见谅, 机器什么型号没看,版号NM-D701  联想售后拿过来修的   拆开简单看看  是个二修机 , 一处上管击穿  焊盘没了 ,上家断开节点 简单看了看就放弃了, 看位置是内存旁边  1.2v内存供电   测阻值对地0  ,1v烧鸡 CPU发烫,报价 换CPU  内存,联想售后财大气粗   回复能修好  价钱不是问题  好嘛  发货   CPU  8颗内存颗粒, 全部黑胶 难处理一点,说实在的联想普通本黑胶 比游戏本难搞多了 ,CPU 内存到货,补上管焊盘   换上下管   断开节点   芯片这边阻值还是对地0   芯片也挂了  LV5028换 阻值正常,   看大电感  此芯片输出一路0.75valw待机供电 给CPU 和1.2v内存供电  , 大芯片首先直接换CPU   ,换完CPU测1.2v电感阻值  20欧    感觉有点低   但是有些板子 也有很低的  毕竟板载内存 ,  插电开机触发   电流0.8A  一动不动,看来内存还是挂了啊    直接索性把8颗全换    板放凉上电一路小跑  亮机  测试一切OK    此机能修好一感谢上家没做手脚   二就是黑胶难处理一点  其他没多大问题   拆CPU时候发现  CPU下面供电线路铜箔烧的发黄,内存颗粒有2粒下面也烧的发黄,可能8个颗粒  只烧了2颗    颗粒便宜  不做过多考虑 全换省心   老规矩  上图

网友A:
修得不容易,楼主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容易,楼主牛

  甲方爸爸有钱出    辛苦也要搞定它

网友B:
很费手工,能修好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费手工,能修好还是可以的

黑胶 有点费时间     搞不好就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