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VLR-W29 屏闪外接也闪

楼主(2025-08-08):
机器型号:华为VLR-W29

机器版号:DAH96KMBAD0

机器故障:屏幕闪屏,外接也闪屏:测量屏主供电只有7V左右 接上电源也是一样、 没图纸 ,哪位朋友知道  屏的主供电是19V  还是多少?

网友:
有图纸的朋友发个图纸也可以啊!!!!!

网友: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 用电池和电源都是7.9V 有图纸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看一下电池上的标称电压,感觉是偏低了,一般来说屏供电电压和公共点电压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池上的标称电压,感觉是偏低了,一般来说屏供电电压和公共点电压是一致的

对 ,之前遇到的都是公共点电压  ,这个机器能亮  ,没图纸不敢接19V  试,怕故障扩大了 ,或者不亮了就麻烦了,挣不到几个米,再赔了!哈哈

网友B:
公共点电压是12V,屏供电是3.3V

网友:
感谢!!!知道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是12V,屏供电是3.3V

谢谢师傅 ,知道了 ,屏供电3,.3v正常   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是12V,屏供电是3.3V

谢谢师傅 ,知道了 ,屏供电3,.3v正常   就是主供电只有7V多。我去检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师傅 ,知道了 ,屏供电3,.3v正常   就是主供电只有7V多。我去检修下。

原理图与DAH97MMBAC0一样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