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3款A1502不开机疑问

楼主(2025-08-08):
经过测量 RSMRST已经出来了3.2V,但是按下开关触发无反应,第七步的SMC_PM_G2_EN都已经出来了,而且PP5V_S5_LDO和S5_PWEGD也有,第七步的SMC_PM_G2_EN由EC发出来,是不是可以证明EC已经工作?但是按下开关无反应,用示波器测量BIOS芯片没有读取,想问一下,SLP发出是不是需要读取BISO才能发出来?

LID信号由EC发出来,测量LID为3.4v,如图,3.4V管子导通信号接地,不能触发

以上的几个点都指向EC,EC测量供电、复位正常,时钟测量的时候没有,因为从料板拆下来的,也不知道好坏,现在的问题是不开机,充电电源灯也不亮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BISO挂在CPU上,应该没这么快读取,

测量32.768晶振的波形,总感觉不对,测量其他主板的波形不是这样的

网友:
待机电流 0.022A

网友:
时钟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