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记一次失败的打印机维修,顺便分享惠普136,1136W 1188nw系列打印机拆机步骤

楼主(2025-08-08):
客户送修一台惠普1136W打印机,不是M1136,是新款的1136W打印机,故障是打印单张正常,打印第二张直接卡纸,第一张纸剩个尾巴,第二张就进纸了。进纸时序不对,后面经过检测,发现打印进进纸组件固定齿轮组的凹槽断裂,造成齿轮固定不牢跳齿,引起进纸时序不对,进纸提前

订购新的进纸组件,更换以后出现打印15页以内正常,超过15页就开始卡纸,卡在定影器内,判断机器已经打印了9.2W页了,定影器内部框架变形,打印超过15页以后,定影器变形,所以卡纸。因为需要更换进纸组件和定影器2个组件,客户嫌贵,放弃维修,遂再次拆机,装回原来故障零件,顺便拍照,分享拆机步骤。
1:把进纸托盘中间部分往下压,就可以去掉进纸托盘(劲别太大了,悠着点,压坏了本人概不负责)
2:拆除固定前面板的4颗粗牙螺丝,红圈内
3:从两边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撬棒开始撬前面板,注意前面板中间的卡扣
4:拆卸下前面板以后,翻转机器,拆除侧盖板固定粗牙螺丝2颗
5,往下拉两边的盖板,注意一侧底下有卡扣,撬一下再拉

6:拔掉扫描仪排线和控制面板的排线,红圈内
7,抬起扫描组件,把红圈内的塑料往上顶,即可松开扫描组件支撑架和扫描组件的联系,然后把支撑架竖道110度即可取出支撑架(图2)

8:把扫描组件竖立到90度,从机器侧孔内清理出扫描排线和控制面板排线,往后推,取下扫描组件

9:拆除出纸导纸板,把出纸导纸板竖立到90度,往上提,即可取出出纸导纸板

10,使用一字螺丝刀撬红圈内的塑料,即可松开定影部分和机器上盖的联系

11,拔掉机器主板上的排线,并拆卸固定主板的4颗细牙螺丝,并取下主板

12,拆除固定上盖和机器后盖的2颗粗牙螺丝

13,再拆除机器后盖的4颗细牙螺丝,把后盖往后拉再往下,即可取出后盖

14,把机器翻转到正面,拆掉固定上盖前部的2颗细牙螺丝

15,再把机器翻转到侧面,拆卸机器上盖和主板固定座的1颗粗牙螺丝,然后分离图2排线与上盖的联系,即可取下上盖

16,去掉上盖

17.拆掉机器主板固定架,拆掉红圈内的一颗细牙,一颗粗牙螺丝
18,拆掉电源板高压部分保护罩的1颗细牙,1颗粗牙螺丝,去掉保护罩

19,拔掉定影器电源插头

20.拆掉固定定影器的3颗细牙螺丝,记得蓝圈的螺丝不用拆

21,定影器靠近主板侧可以抬起,然后把定影器朝主板侧拉,取出定影器,维修定影器的话,拆到这步也就可以了。

22,拆除电源板上的3颗细牙螺丝和3颗粗牙螺丝,一颗细牙螺丝在机器后部,图2,如果要更换机器的硒鼓触点,拆到这一步就可以了。这款机器的硒鼓触点也是易损件。
23,注意电源板隔板上的3个硒鼓触点弹簧,取出放好,防止丢失

24,去掉隔板上黑色的麦拉片,并分离激光器排线和机器马达排线和隔板的联系

25,拆掉隔板上的2颗细牙和2颗粗牙螺丝,取出隔板

26.翻转机器到另外一面,拆掉齿轮组件的4颗细牙螺丝

27,在拆掉齿轮组件下面的进纸组件固定螺丝,3颗粗牙螺丝

28,再翻转机器到主板侧,拆除进纸组件的2颗粗牙螺丝,把机架往两边拉一点,即可取出进纸组件

29,安装时记得注意,进纸导板和进纸组件之间的3个卡扣,卡入。

30.即可拆下进纸组件,怎么装我就不发了,反过来一步一步来,不然这帖子就又臭又长了。

网友A:
不会的 啥都不用换可以修好  不信可以v我

网友:
请问一下你发的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啥都不用换可以修好  不信可以v我

怎么修?指点指点

网友:
图被吞了,连发2遍都无图

网友B:
哈哈,这进纸跟齿轮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进纸跟齿轮没关系

大佬能指点指点不?

网友:
这是老机通病  这个没什么难度

网友:
大概一个定影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