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50A3 电源板奇怪问题

楼主(2025-08-09):
碰到一雷击无显创维50A3,拆开量电源板无12v 输出。
电源芯片用的是Fe6031,

测芯片外围,主要是FB IS各路没发现问题(有二个电阻值不对,拆下测是好的,瓷片电容都拆下量过,折腾呀),
初极和次极,都测了下,没短路的,随次级反加电12v,测稳压电路也没事。
上强电,测大电容300V有,和芯片的PDF电图路略有不同,
220V未经整流桥有二路(单二极管整流),一路到芯片一角有173v  另一路经电阻分压到芯片三角只有1.1V。
没招了,发了个6031芯片换上,测输出12V,有稳定10V。装机一试,又没电了,吐血。
又拆下电源板,测MOS管一D极有300v ,MOS管二上面只有8v ,感觉MOS管一DS没通。
奇怪的事来了,最后发现通电后,你不动,它就没输出。只要用万用表去量热地和MOS管二D极的电压,MOS管二D极的电压就有高压跳变,次极就有10V输出了。
装上电视后,随便量二下,次极输出12v ,电视能开机,画面也正常。

苦于技术问题,百思不得骑姐呀!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参照PDF手册,又仔细排查了VH IS  CS ,终于发现CS 接地的贴片小电容的容量不对。
手册注明最小1nf ,常用22nf,最大47nf。拆下测为100多nfb ,随后料板上找了个25nf的,换上后,Ok了。
这种贴片电容,没短路没开路,又小,又多,真不好排查。不拆下来,又不好测。
网上发个上板,货还没到,又修好了,又赚一块料板。

网友:
感谢分享,我的海信65E52D开机出logo时候正常 慢慢的就出现竖条纹花屏了 拆电阻可以吗?

网友:
雷击贴片电容,晶体管类元器件奇怪故障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