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V星MSI Modern14 新世代MSI MS-14D2 BOARDVIEW(BDV)(.CAD)
发表于

楼主:
MSI MS-14D2 BOARDVIEW(BDV)(.CAD)
MSI MS-14D2 BOARDVIEW(BDV)(.CAD).rar

网友:
审核通过
刚买的显卡坏了,求5070TI显卡图纸或者点位图
X270 nm-b061 不触发
华硕ASUS X550JX REV 2.1 BoardView File
创维50A3 电源板奇怪问题
请问柯美235对位导纸片坏了能用什么代换?
y7000p2019 不出核心电压,求救大佬们
技嘉b460m ds3h合成
招聘
请问柯美266对位导纸板宽处比235短3豪米能不能装再235机上用?
发表于

网友:
元件参数芯片型号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