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指教,求助 联想 SL700 240G 固态硬盘开卡报错

楼主(2025-08-09):
大神请指教,求助 联想 SL700 240G 固态硬盘开卡报错
这个固态硬盘的闪存,1个是48GB的,一共有6块,5块闪存就240GB了,多出来一块是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下。
固态硬盘
硬盘
求助
联想

网友:
颗粒其实是8GB,16GB,32GB,64GB没有48GB单颗.算法不同,开卡时可以选模式,MLC容量低但是寿命长,TLC容量开大寿命相对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颗粒寿命已到,可以降低容量开,然后跑RDT

网友A:
用错版本了
bahwz2021
用什么版本,可以提供一下,谢谢大神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错版本了
用什么版本,可以提供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2025-09-29):
用B0K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