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70 待机高

楼主(2025-08-09):
机器型号;联想S41-70

机器故障:不触发,待机高。

检查过程: 拆机检查主板无进水,测量各电感无短路,接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0.22 ,明显高 摸到待机芯片51225c发烫。 断电 测量供电 12脚正常,测量3脚正常,
测量13脚阻值正常,开始换芯片 用51275代换 后测量阻值正常后通电发现待机一样 并且芯片发烫。之前用此芯片代换没有问题。所以不告诉芯片问题了  。开始测量EC  和  网卡  芯片 测量供电没问题。此时陷入无思路状态 ,出去抽根烟,换换思路 。。。。。。。十几分钟后重新告诉 ,感觉还是3脚或者13脚有问题 ,再次测量阻值还是410多  ,只能割线通电测试了,先把3脚割线 ,确保3脚和芯片 之间割断后,通电发现 待机为0.00了 看来就是3脚后级有问题,之前EC  和网卡 都测试了
现在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会CPU挂了吧  ,经过CPU附近无短路 没办法只能3脚后级 加电了 一加电 发现CPU烫手 ,,灌胶CPU  拆后 把 割线连接好, 通电待机0.01 报价客户不修了。疯了完了 ,白忙碌了此机器有个疑问  为什么3脚后级有损坏的芯片 ,阻值还正常。有了解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联想拯救者忘记哪一款了。3、5v待机芯片  发烫, 测量没短路, 换了芯片一样,由于时间关系没修了

网友:
修好没 修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联想拯救者忘记哪一款了。3、5v待机芯片  发烫, 测量没短路, 换了芯片一样,由于时 ...

这种情况很浪费时间 ,下次遇到可以先测测

网友:
修好了,装的拆机CPU  ,开始说不修了,最后又给他便宜了点。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