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显卡坏了,求5070TI显卡图纸或者点位图

楼主(2025-08-09):
国外买回来的刚买的显卡坏了,求5070TI显卡图纸或者点位图
现在故障是开机只有5V 其他供电都没有,测量无明显短路。
谁有图纸 可以购买  1周内有效

网友A:
filename:GV-N507TAERO OC-16GD_1.0_NP.pdf
sha256sum:871b1e2c98c42510f25334584cb05a9e33d743bb7e1a436179963ce2e45e1de2

GV-N507TAERO OC-16GD_1.0_NP.rar

网友A:
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多了,不知道哪个是。。。

私信你了 看下私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ilename:GV-N507TAERO OC-16GD_1.0_NP.pdf
sha256sum:871b1e2c98c42510f25334584cb05a9e33d743bb7e1a4361 ...

感谢你提供的图纸资料,显卡已经修好了  是5V转3VS_SEQ芯片问题,导致没有输出PS_VMON_PGOOD信号。于是就没有了后续的供电,更换了这个芯片以后马上就好了 。

网友(2025-10-30):
这个用什么软件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提供的图纸资料,显卡已经修好了  是5V转3VS_SEQ芯片问题,导致没有输出PS_VMON_PGOOD信号。于是就没有了后续的供电,更换了这个芯片以后马上就好了 。

哥们用什么软件打开的下载链接

网友:
不知道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