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新款苹果笔记本做Win11可以做吗

楼主(2025-08-09):
新款苹果笔记本做Win11可以做吗    尝试几遍都不会做          有没有教程发一下
或者说同行们 用的什么PE   镜像下载了几个都不是很好用     有没有好的镜像

网友:
不能,M1处理器以后的都不能安装windows系统,不管是win10,11,12.8都不行。

网友A:
苹果电脑为啥要做windowa  用win为啥要买苹果啊

网友:
只能虚拟机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为啥要做windowa  用win为啥要买苹果啊

哈哈,显摆

网友:
看具体型号,都可以做,方法不一样。

网友:
做虚拟机  虚拟机有win11

网友:
虚拟机,就是好像费用不低

网友:
不一定的。。。

网友:
PD19我之前装过一个 ,用虚拟机装的WIN10

网友(2025-09-24):
m1芯片以前的随便装
现在的要虚拟机
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