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版3060ti 过热保护

楼主(2025-08-09):
一块伟达涡轮版3060ti 刚开始9512R没有nvvdd EN开启,对照七彩虹图纸参考,发现是THERM_OVERT*拉低了,测量这个阻值才7欧,明显偏低,查参考图发现这个信号来自核心,上拉是3.3v,直接用3v点了一下,没发现电流,阻值恢复正常 ,测试可以亮机,风扇正常运转。开久一点或是运行大程序一会温度上来马上保护,NVVDD没输出,风扇狂转,看了好像没发现温控IC,这个情况是核心问题?显卡修得少望大佬指教!!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如果不是核心应该还可以搞搞

网友:
核心没坏的话,还是能研究研究的。

网友A:
直接拆掉二极管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二极管强开

强开不可取,大部分的情况下强开能好,运气不好gpu直接冒烟,这个二极管就是一个保险。温控信号拉低一般是drmos的问题

网友:
前不久修过一张同样故障的106,也是发现这个信号不正常。但是修到最后根这玩意没半点关系

网友:
一般是某个DRMOS体质不好导致的

网友:
你这用3.3点一下是什么意思?你得确定下这温控一路为什么阻值7欧,这就是问题点

网友:
有一块1660也是温度高保护,来查查怎么修,有影驰1660图纸吗

网友:
这个信号还连到核心供电MOS,一般都是某个不良。建议全换

网友:
核心没问题还能玩玩这个

网友:
hah 楼主还挺细致的

网友:
你一次见玉林老表,在哪维修可以去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