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怎么ACOK为高?

楼主(2025-08-09):
板号:6-71-v15k0-d02 进过水故障显像:cpu降频0.5GHZ.不充电
分析:引起CPU降频一般有二个原因,一个是温控,一个是充电。这里我查CPU供电脚,H_PROCHOT#也有1.05V

这里也有3.3V的高电平

VCC-20V
ACDET-2.8V
REGN--6V
ACOK-0.2v
acdrv-26V
acn-20v
acp-20v
换过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感觉AOC有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要怎么ACOK为高?

网友A:
这个电路想搞懂首先要知道,PD13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是超过某一电压后反向击穿,将二极管导通,反向击穿后,这个电压通过两个10K电阻分压减半,作为ACOK电压,ACIN则是来自充电芯片的控制,如果充电芯片检测认为适配器电压不够,则拉低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想搞懂首先要知道,PD13是一个稳压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特性是超过某一电压后反向击穿,将二极管导 ...

谢谢你的分析,学习了。

网友:
所以是稳压二极管坏了?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acin为高,acin#要为低有效。acok要为3.3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供电和电池有问题也会降频

网友:
看了半天 我是没有看懂

网友:
按芯片数据手册描述ACOK是开漏输出(检测到交流适配器),但电路图中PR305 PR86应该实物未上件,所以据我个人理解:适配器检测应该是用到下面部分电路的ACIN(送到EC)从为有效的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19V反向击穿PD13(15.75V)后大概是3.25V左右,此高电平为AC_IN

网友:
从这一段就更能说明我的推测,当AC_IN为高时AC_IN#就被拉为低电平,AC_IN# LOW -->H_PROCHOT# Setting HI Input,故H_PROCHOT#才会为高电平。

网友(2025-09-16):
芯片这应该为高电平,低了看后级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