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80显卡

楼主(2025-08-10):
一张1080显卡,花屏,MATS扫描结果,每次都不一样。是不是核心虚焊。

网友A:
有没有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做一下试试?

钢网还没到。最奇怪的是,重起再测的话,又是正常的。关机等一会再测,又报错。反正报错的时候就一直报错,正常的时候就一直都是PASS。只有重做一次看看

网友B:
这毫无疑问是核心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毫无疑问是核心的问题了

关键是他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正常的时候怎么测都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他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正常的时候怎么测都PASS。

先加焊一下核心

网友:
好了吗,是核心问题吗

网友D:
核心搞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搞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

搞了,现在普通扫描没问题,但超频扫不了。开机偶尔会卡B2

网友:
你实地维修?怎么会来发贴求助呢?

网友:
楼主要是重做核心不行,出块料板给我

网友:
核心的事儿吧

网友:
核心重做 故障依旧核心损坏

网友:
别折腾了,核心老化勉强降频用

网友:
回去了 最后搞好了没?

网友C:
已经好了,是显存旁边一颗120欧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是显存旁边一颗120欧的电阻坏了。

学习了,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是显存旁边一颗120欧的电阻坏了。

厉害,一般都会做核心,大佬怎么发现的电阻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一般都会做核心,大佬怎么发现的电阻出问题的

因为有时候又是好的。所以在做核心以前不放心,于是决定先检查下核心和显存的外围电路。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问题

网友:
供电不行了,测波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是显存旁边一颗120欧的电阻坏了。

121   电阻损坏 能扫出来啊.你扫不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21   电阻损坏 能扫出来啊.你扫不出来吗

电阻坏怎么扫出来。我是万用变测出来的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不行的话重新直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阻坏怎么扫出来。我是万用变测出来的

扫描 显存会报错啊 121 适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扫描 显存会报错啊 121 适配电阻

报错的时候全部报错,好的时候全是OK的

网友(2025-10-28):
还是楼主自已搞好的,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