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看下VCCIN_AUX短路,谁坏了?机型Y9000P NM-D711 REV:2.0

楼主(2025-08-10):
自己的电脑,机型Y9000P 2012H ,NM-D711 REV:2.0,黑屏
拆开发现PC1025附近烧了,电容坏了,搞掉。
量对地阻值发现VCCIN_AUX完全短路,VCCIN对地阻值10.6,只有网上下载的0.1版本的图纸,没有2.0版本的,不知道VCCIN_AUX连接哪些元器件,哪位大神帮忙看下会是哪里坏了,不会是CPU吧?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A:
10欧难道不应该是正常的吗??

网友:
电容短路不会烧cpu吧,,  10欧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这个阻值多少正常呢

网友:
坏电容那组你不去查,来查没烧零件那组?你坏电容那组有电压去芯片吗?我看到你烧的铜箔都穿了,你首先要找个烧电容的芯片定义,看是否把上级供电烧没了。

网友:
5月份就开始问,就算自学3个月也越明白这点东西了

网友:
10欧没短路嘞,正常的

网友:
AUX应该有200多

网友:
我记得AUX应该是206吧,你把CPU拆掉再量一下阻值是不是恢复了,然后单独测量CPU阻值

网友:
你说对了,就是连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欧难道不应该是正常的吗??

1.8v 不可能那么低

网友:
寄过来帮你换CPU,AUX1.8V阻值在几百左右,10左右为短路了

网友:
aux不是应该是正常的吗

网友:
鑫智造里不是有吗?

网友:
管子先换了

网友:
10正常的吧

网友:
恭喜中奖新CPU

网友:
CPU凉凉啦,盖盖白布算了

网友:
给cpu的供电 只要阻值不是0那就不考虑cpu这边有问题 板上各电感没短路你就插电开机看看了

网友:
AUX100多起步,核心也有大几十,换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U完蛋了。
换个U要多少钱啊?还值得换不?

网友:
没了 十代两台烧aux直接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