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钛钽PLUS换南桥亮机不认盘

楼主(2025-08-10):
这个月连续接了3台机械革命,2台钛钽PLUS,一台泰坦X3,钛钽故障是待机0.09,按开关电流上到0.15左右掉回来,开机键提示灯亮。而X3的待机偏高,同样帮障。修第一台时,遇到坏南桥,机器放置了一个月,等到第三台机革到齐,直接买了4片,一个个装板,刷BIOS,全部亮机,有两台调试好,直接进系统 可以使用了。另一台钛钽却出现了不认硬盘的故障,开机直接进BIOS。 板号:GM7TG8C-PP13.特发贴向朋友们求助。

网友A:
有图纸的话先查电路呗, 或者 会不会没焊好

网友:
个人建议,先查通道线路,如无异常再重做BGA。

网友B:
如电路无问题,bios问题,用原bios改me。

网友C:
首先BIOS,线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BIOS,线路,桥

多谢,已经解决,还是换南桥触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的话先查电路呗, 或者 会不会没焊好

多谢见议,连着换了4个南桥,终于解决了问题。翻新的南桥搞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电路无问题,bios问题,用原bios改me。

多谢指点,问题还是南桥问题,多换了几个,终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的话先查电路呗, 或者 会不会没焊好

多谢指点,换南桥触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