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八脚芯片代换
发表于

楼主:
丝印08-l 12可代换ADPG小八脚芯片。留帖做纪念。
芯片

网友:
审核通过
求助,8脚小芯片坏了,查不到型号,印丝2AY,硬是找不到型号,主板号GROOT
联想ThinkPad E450c 原机备份BIOS
红米XMA2002-AB板号NB2500_PCB_MB_V4. A5/A21 MB REV:D Type C芯片RTS5452H
主板芯片级维修简介
联想R7000 2023不触发,插电开机灯闪一下。
求助 惠普光影精灵 LA-J641P不认显卡
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怎么ACOK为高?
联想S41-70 待机高
创维50A3 电源板奇怪问题
苹果13款A1502不开机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