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I 掉件

楼主(2025-08-11):
LZ 是第一次 搞这个 请问 这个掉件的型号是啥
没看懂去淘宝搜也没找到一样大的 东西

网友A:
D25 型号AOZ8131DI静电和浪涌保护二极管(淘宝一搜一大把),R596是0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5 型号AOZ8131DI静电和浪涌保护二极管(淘宝一搜一大把),R596是0欧电阻

感谢解决了 原故障:开机掉电,加了个0R 电阻  可以 成功启动了  那个芯片还没 找到  我看走线是USB 等 找到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