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南桥问题

楼主(2025-08-11):
一块华硕b365m青龙主板,可以上电,不跑码,不显示。pch_pwrok对地阻值只有40多,且用表笔接触测量点,主板就会掉电重启。可不可以说南桥坏了?

网友:
不能这样判断。

网友A:
像这样的话要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判断问题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话要怎么办?下一步该怎么判断问题在哪?

这个当然是找到点位图、再找个上电时序对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是找到点位图、再找个上电时序对着修。

按点位图,这个信号直接进了南桥,中间没有其他零件了。查到这个信号只要用表笔点上去,直接掉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