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光影精灵 LA-J641P不认显卡

楼主(2025-08-11):
机器原故障是3V短路,换了桥之后还是不触发,发现3V LDO还短了,EC还挂了,又把EC和3V芯片一起换了就能开机了,电流1.6A左右,感觉有点低,这机器是10代 i5和1650ti的显卡,果然开机进PE用工具看了不认显卡,只有一个集显,再拆机测没有显存1.2V的供电,又把显存供电修出来了,装上去电流能跑到2A多了,但是pe里面工具检测到还是没有显卡,不知道咋回事了,求助下大佬们,现在显卡和显存供电都有,没有修过显卡,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求助大佬们给点思路

网友:
驱动打了吗

网友A:
时序一般是显卡供电正常后接着pex供电 然后显存供电  如果你是随便飞个线去开显存供电的话估计不行!还有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显卡晶振的波和显卡Bios的波

网友:
给你几个参考图片

网友:
谢谢大佬,我跟着对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序一般是显卡供电正常后接着pex供电 然后显存供电  如果你是随便飞个线去开显存供电的话估计不行!还有有 ...

这个机器最开始显存供电我查到是供电芯片没有开启,这个开启信号是显卡有个1V电芯片的PG出来过三极管变成开启的,最开始PG是这个信号对地值只有几,我烧了一下,对地值正常了,但是PG上拉是3.3但是出去只有2.1,但是这个电还是开启了显存供电,也出来了1.2,但是显存供电的PG信号又没发出来,换了一个芯片也是一样的,我看到其他图纸上1650TI的显存供电有1.35V,这个只有1.2,不知道是不是对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显存供电开启只有2V导致输出只有1.2没有到1.35和没发出P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最开始显存供电我查到是供电芯片没有开启,这个开启信号是显卡有个1V电芯片的PG出来过三极管变成 ...

显存供电多少是由fb分压电阻决定的 你先测那两个电阻 我微信liyanchenshiz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