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000 2023不触发,插电开机灯闪一下。

楼主(2025-08-11):
板LA-M811P,此机待机3 5V都出来了,0.7V一个CPU供电也有了,CPU 32K正常了,不能触发也不充电,充电芯片的ACDET 3.7V不知道正常不,但是芯片ACOK已经出来了,求图纸,没分了

网友:
找到图纸了,根据图纸看,3.7V的ACDET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

网友A:
锐龙7代感觉还不如5、6代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锐龙7代感觉还不如5、6代耐用

感觉不像CPU,电池都不充电

网友A:
这机器部分还在保修,遇到好几台刚出保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部分还在保修,遇到好几台刚出保就坏的

的确刚过保修

网友:
我今天清灰一个清完不开机,也不充电。触发电流26毫安,量3.5都有,晶振阻值也正常,加热一下cpu,按开机键键盘灯闪一下,按了几下开了,开关机多次也正常,感觉跟加热u没关系

网友B:
目前无招,想换个EC,但是太贵了

网友:
兄弟,你这种情况待机都有了,你要查整版供电信号好信息是否有了。
或者,你就重点查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请求,EC的六大条件是否具备?
然后再查桥是否发出上电允许信号,是否满足五大工作条件。
这种情况不太乐观,可能桥挂了,或者EC挂了。

网友C:
不用问  R9000直接重植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问  R9000直接重植CPU

电都不充啊,32K启振了的

网友:
又是CPU虚了

网友D:
还差一个1.8v的待机把,预算有限,刷给BIOS试试啊

网友:
重做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差一个1.8v的待机把,预算有限,刷给BIOS试试啊

1.8V有的,通电时候SM总线都有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目前无招,想换个EC,但是太贵了

买个EC50收客户7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EC50收客户70?

这价格太低了,不如玩,

网友(2025-09-16):
闭眼先干下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