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有一组CPU供电MOS管温度奇高

楼主(2025-08-11):
通电后,手都不能摸,非常烫,是不是坏了呢,但是测量电压是正常的,请问大家需要更换吗?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电压正常就不管他。

网友:
准备烧CPU

网友A:
测一下旁边的小电容电阻  有不正常的换掉!最好连这个MOS一起换掉

网友:
这种我修到过,好像是背后有个方形芯片坏了,我换了就好了,但MOS管子温度高也不一定都是这个问题,甚至有可能是CPU供电主控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旁边的小电容电阻  有不正常的换掉!最好连这个MOS一起换掉

没图纸啊,如何测试小电容电阻好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