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疑难问题,thinkpad E490 死机

楼主(2025-08-11):
放置不动,使用,没问题,散热片温度有点高,不能挪动机器,一动就死机,画面不动了,不知道啥原因,请高手支招
原因
使用
问题
死机

网友:
升级到最新BIOS版本了

网友:
内存槽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cpu虚焊?

网友:
内存,内存槽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换了内存倒是不卡画面了,但是几分钟以后就不好了,感觉散热的热管非常烫,可能是低温锡导致的问题?

网友:
换了内存,感觉刚开机的几分钟是好的,过一会又容易死机了,热管非常烫,且不太好重启了

网友:
目前情况是开机10分钟左右就蓝屏错误了,然后就死机了

网友:
然后开机按钮上的灯就一直闪,关也关不了,开也开不了

网友:
更新:换了I3 8145U的集成显卡主板,装上倒是能用了,使用时完全正常,但是热重启不了,从WIN10开始这里点重启,之后 ,也有重启动作,启动了就是黑屏状态,要长按电源开关,关掉,再重开,才能启动。稀奇古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