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Y9000P NM-D711无cpu供电

楼主(2025-08-12):
联想Y9000P NM-D711无cpu供电,其它供电都有,用的是ncp81307,测得32脚VCC 5V,39脚EN  3V,38脚  VRRDY  3V,更换ncp81307无果,不知道测哪里了,请教各位大佬还要测哪里?谢谢!

网友A:
有大佬遇到过这本这个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佬遇到过这本这个问题吗?谢谢了

补充一下:8m和16m的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换南桥试试呢

网友:
感觉像是CPU挂了 0

网友(2025-09-30):
学习下维修过程

网友B:
CPU没有供电的,直接换桥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有供电的,直接换桥试一下吧。

对的, 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