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5585D不触发维修流程 含引脚定义 使用DeepSeek生成

楼主:
完整触发信号流程(按下电源按钮到ATX电源开启)
1. 待机阶段(AC插入,未触发)
  • NCT5585D供电:

    • 引脚 1(SIO+3V)和 22(+3VSB_A)获得 +3.3VSB 待机电压。
    • 引脚 46(+BAT_3V)获得CMOS电池电压(3V)。

  • PCH待机条件:

    • 引脚 48(RSMRST#)由PCH输出高电平(3.3V),表示待机电压稳定。

  • 电源按钮状态:

    • 引脚 28(SIO_PSIN)通过上拉电阻保持高电平(3.3V)。

2. 按下电源按钮(触发信号输入)
  • 引脚 28(SIO_PSIN):
    机箱开关将信号拉低至 0V(持续约0.5秒),产生 高→低跳变。
    (若无跳变,检查机箱开关、上拉电阻或线路断线)

3. NCT5585D响应(通知PCH请求开机)
  • 引脚 27(O_PWRBTN#):
    NCT5585D收到SIO_PSIN跳变后,向PCH发送 低脉冲信号(持续约16ms)。
    (若无输出,检查NCT5585D供电、晶振32.768KHz、复位或芯片损坏)

4. PCH处理开机请求(检查条件并授权)
  • PCH检查条件:

    • 确认RSMRST#为高、VCCRTC(实时时钟电压)正常、BIOS无故障。

  • PCH输出睡眠控制信号:

    • 引脚 31(SLP_S3#):PCH输出低电平(开启内存/CPU等主电源)。
    • 引脚 38(SLP_S4#):PCH输出低电平(开启磁盘等次级电源)。
    • 引脚 32(DEEP_S5):PCH输出高电平(禁用深度睡眠)。
      (若SLP_S3#无低电平,检查PCH待机条件、BIOS或PCH故障)

5. NCT5585D开启ATX电源
  • 引脚 30(O_PSON#_R):
    收到SLP_S3#低电平后,NCT5585D将此信号拉低至 0V,导通ATX电源的PS_ON#(绿线)。
    (若无动作,检查SLP_S3#输入或NCT5585D损坏)

6. ATX电源响应
  • ATX电源收到PS_ON#低电平后:

    • 输出 +12V、+5V、+3.3V 等主电压。
    • 生成 ATX_PWRGD(电源好信号)通知主板。

核心功能引脚分类说明
1. 电源与接地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1SIO+3V主供电(+3.3V)
22+3VSB_A待机电压(+3.3VSB)
33+3VSBSW#待机电压切换控制(低有效)
43GND接地
46+BAT_3VCMOS电池电压(+3V)

2. 开机触发关键引脚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28SIO_PSIN电源按钮信号输入(来自机箱开关)
27O_PWRBTN#开机信号输出(发送至PCH/EC芯片)
30O_PSON#_RATX电源开启信号(控制PS_ON#绿线)
31SLP_S3#ACPI S3睡眠状态控制(挂起到内存)
38SLP_S4#ACPI S4睡眠状态控制(挂起到磁盘)
48RSMRST#待机电压复位信号(ACPI复位)

3. 风扇控制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61CPUFANINCPU风扇转速检测
62CPUFANOUTCPU风扇PWM控制输出
63AUXFANIN1辅助风扇1转速检测
64AUXFANOUT1辅助风扇1控制输出
39AUXFANIN2辅助风扇2转速检测
40AUXFANOUT2辅助风扇2控制输出

4. 温度与电压监控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55CPU2_TEMPCPU温度传感器输入
56MB_TEMP主板温度传感器输入
49+12VIN_HM+12V电压检测输入
50+5VIN_HM+5V电压检测输入
53VCORE_SENSECPU核心电压检测
54VREF参考电压输入

5. 通信接口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3ESPI_LPC_CLK_SIO2LPC/ESPI总线时钟
6-9ESPI_LAD[3:0]_SIO2LPC/ESPI数据总线(4位)
5ALERT#_SERIRQ#中断请求/串行IRQ
11CS0#_LFRAME#片选/帧信号
20SPI_MOSI_SELSPI主输出从输入/选择

6. 外设控制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25LKBCLK键盘时钟信号
26LKBDATA键盘数据信号
23LMSCLK鼠标时钟信号
24LMSDATA鼠标数据信号
16RTSA#串口RTS控制(请求发送)
17DTRA#串口DTR控制(数据终端就绪)
19TXDA串口数据发送

7. 其他关键引脚
引脚
信号
功能说明
29PAD_CAP内部稳压滤波电容(需外接电容)
36PCIEG3_RST#PCIe Gen3复位信号
37O_PWROK电源好信号输出
45SIO_S0_IDLE#S0空闲状态指示
21LDROM_DETECTBIOS备用ROM检测
18USB_PWR_SWUSB电源开关控制
34HDD_LED硬盘活动指示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