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R9000P重做完U内存只能单通道

楼主(2025-08-12):
大家讨论下R9000P重做完U内存只能单通道,一般都是原理U的那个内存槽不能用,但是我也见过重新换U能好的,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
一般都是CPU坏,刚开始我以为没植好,重植也不行

网友:
应该是掉点了吧?

网友:
以前做的都可以用2条,但前几天的一台做后进系统一会就不显示了最终就是有一条内存通道无法用了。

网友:
我碰到过的,一般是没做好。CPU是好的。

网友:
测试下 坏的内存  数据线跟U 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