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x570掉供电

楼主(2025-08-12):
本来都不修主板和笔记本了,
没想到一个同行偷偷寄了两块主板过来,

既然发了那就看一下吧
打值发现南桥有个供电PM_1VSOC对地值很低,几乎为0
不确定正不正常,于是上论坛查一下这个供电的对地值,结果没查到
那姑且算它正常吧
于是上电,电流直接上到1安,没有跳变
这么高的电流估计电压应该都出来了
但CPU应该是没工作(读BIOS会有跳变电流)
测量复位a11 0伏
测量时钟a13-14,一个1伏,一个0伏

看样子还是得测一下各个供电
看看有没有缺电压
测量后发现没有soc供电

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是IR35201 带程序的
那就不好搞了,希望芯片没坏吧
接上ir编程器,
有两路供电
一路是控制核心供电
一路是控制soc供电,这路提示PH相位错误
同时备份了一下程序
编程器识别的是ir35217,不懂备份的能不能用

既然能出核心供电,
那芯片的工作条件应该是正常的
测量芯片pwm输出波形也正常

接着分别测量soc两相供电 电感前端的波形
如下图,

对比一下感觉应该是后一相有问题,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会觉得后一相也是正常的

测量soc电感后端的波形

看起来像杂波,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供电是动态调节的,所以不是平的
有问题的是soc供电只维持了20毫秒就掉电了

再来看一下应该有问题的那一相
前50微秒像自举不足,但看后面又是正常的
测量连接自举升压的电阻为5欧姆,表笔误差1欧姆
图纸上设计的是2.2欧姆

那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呢
只差了一点几欧,又感觉问题不大
不管了,直接拆掉,一坨锡上去

再次上电,主板已经开始自检了,但是卡内存
换了内存还是一样
难道不支持1代的CPU?
于是又换了一个三代的CPU,成功点亮
另一块b550是正常的

IR35201,6 2.txt

网友A:
发个帖子也能被恶心,保存报错,还有广告,回复消息审核要一天,望改进

网友:
厉害了,我目前用的就是这张板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帖子也能被恶心,保存报错,还有广告,回复消息审核要一天,望改进

亚太地区是哪儿。。。。

网友:
感谢楼主备份ir的程序,这个不好找的。
看起来是电阻变大导致自举不足?

网友B:
自举的电阻可以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举的电阻可以直连??

电阻,不是电容,我连过好多了,没见出问题

网友:
现在供电芯片都带程序了吗

网友:
差1-2欧都不行了,看来自举升压电阻以后要重点排查了。

网友:
现在的芯片带程序,坏了都人换不了

网友:
楼主,不光技术专业,设备也专业,

网友:
维修真难,修什么都要工具,不买嘛碰到要用到的主板心里难受

网友:
这个示波器至少10年了

网友C:
本来不修主板和笔记本了的意思是不是不准备干维修了

网友(2025-09-15):
引用 网友C:
本来不修主板和笔记本了的意思是不是不准备干维修了

修主板不赚钱,现在主要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不修主板和笔记本了的意思是不是不准备干维修了

修显卡不用动脑

网友:
ir芯片我记得是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