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笔记本转轴怎么调松?

楼主(2025-08-13):
这种转轴没有螺丝   有办法调松吗?用手掰都转不动,不调松没法用。有办法吗?

网友:
没有螺丝就是调整不了 。最多看能不能加点油进去

网友:
加点油,转一转,这种没有镙丝的就只能这样

网友A:
台钳夹住 把轴芯弄出来  然后把外套用扁口起子撬大一点就行了  N多年前就这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钳夹住 把轴芯弄出来  然后把外套用扁口起子撬大一点就行了  N多年前就这么弄了

这就厉害了。再详细些就好了,有图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里面生锈了,看看能不能转动,如果能转动就加油,不能转动就取下来,用火烧,然后再加油

网友:
加油加油在加油,就解决了

网友:
拆下来,放龙头第一次扭来扭去,让后吹干在上油

网友:
加清洁液反复扭扭完了加机油

网友:
京东上买一瓶WD40回来一喷就好了

网友:
打点除锈剂

网友:
喷油,无非是生锈了,客户进水了.

网友:
我都是WD40喷下就好

网友:
拆下来打点油或除绣剂

网友:
喷点复活剂   来回摆着活动下就行吧

网友:
用砂轮机这里打磨薄一点就OK  ,以前老款华硕都是这样解决

网友:
搞点机油就可以吧。

网友:
电子清洗剂完了加润滑油

网友:
包住转的那条铁轴,连接D壳的那一块钢片是有一条缝的。拿个一字螺丝刀或者是比那个缝要大一点的一字,拿个锤子沿着那条缝敲几下,里面就会帐开,然后转起来就很松了。

网友:
红圈处缝隙插一把一字起敲几下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服了

网友:
对付这种转轴我有妙方,要把转轴单独拆下来用平口螺丝刀卡在转轴卷铁的缝隙间用锤子把它敲了撑开一些就会松一些,下次大家可以试试,感觉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说加润滑油,加WD40的,你们试过吗,如果喷了wd40,大概率会一定的撑力都没有,松开手直接在重力的作用下合盖

网友:
谢谢大家,看来大家都很有经验

网友:
加点机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