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板号BM5104的惨痛教训,5900CPU上电瞬间烧了

楼主(2025-08-13):
客户寄修一台红米笔记本主板,板号好像是BM5104 1.3 的版本,忘记拍照了。直接先看故障,CPU 供电短路。黄色胶带的,就是客户准备好的备件。我主要做类似来料加工。

直把CPU 拆了,待机电流0.01

然后按下开机键,电流0.07

这个时候误以为CPU 供电,不装CPU 是不会出来。然后立即植球,装上CPU.

装上CPU ,发现电流还是0.07

但开机的时候,我听到可调电源响了一声。再量CPU 供电,无语了。CPU 主供电电路和集显供电都击穿了。但公共点并不短路。
先是换了CPU 的供电芯片,开机后电流没有变化。然后又拆管子。拆了其中两个管子电流更小了。

直接把供电管子全换了。

开机的电流,这个机子不装CPU 不出显卡供电。

因为5900 烧了,改用一个5600.装机,没有装内存条的电流。

简单测试一下。

唉,,烧了一个5900.虽然客户承担了风险和损失,心里也是非常难受。让我哭一会。

网友:
不知道为啥 小米华为这些u坏的可能性真大

网友A:
还好是客人承担,不然不亏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是客人承担,不然不亏惨

换个U 挣 200 块钱,不承担这个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U 挣 200 块钱,不承担这个风险的。

风浪越大鱼越大,老厮一千多两千的U显卡不眨眼直接换,已经实现大宝剑自由

网友(2025-10-02):
今天烧一个8750H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这些小经验只有自己操作过,经历过才有深刻体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