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拯救者古怪问题

楼主(2025-08-13):
拯救者2021 单独接电不插电池正常,电池单用或者插电一起用都不行,电池只要接上就开不了机不触发,电池换过不是电池问题

求大佬给个思路 ,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同时插就是不过保隔吧 单 电池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同时插就是不过保隔吧 单 电池也是

不是啊,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
充电芯片和电路重点检查下

网友:
查一下电池接口那两个信号阻值  还有保护隔离的mos看看有没有击穿

网友:
就是正常逻辑分析,分析哪里会对外部供电电压进行选择或者检测,按照图纸一个个查。个人觉得只分析检测电路就行,因为适配器供电是正常的,对应芯片更换靠后再考虑,能想到的例如充电芯片供电选择双二极管,还有最常见的cpu、显卡主供电的vinsense的检测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发给我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