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I 维修记触发掉电

楼主(2025-08-13):
  某鱼闲着无聊 79米入手一张
查看卖家的照片 发现SATA 接口损坏,疑似有磕碰 一分没刀 拿下

到手发现 果然是磕碰主板得右下 USB  电容掉件

测量主板CPU 供电  5V  12V 3.3均没短路  上机测试
V星主板10代必须上U 才可以触发不上U 触发不了
开机  立马掉电
电容焊接上去故障依旧
测试U 10100,上机 测量主板供电情况
主板得vccio 供电0V 不正常  内存  主供电 0V 不正常 测试Q48  输入5V  输出 0V
推测主板内存供电线路有问题,并联Q48 输出 输入5V 故障依旧
寻找主板 是否有其他问题

发现主板得右下掉件
打开图纸
正面掉的电容是USB 过流
主板最右测为 D25  芯片AOZ8131DL 查询此芯片多在 Usb  供电中使用

R596 0r电阻 根据线路与内存 和DEBUG  灯两联

料板 拆个0R 电阻
补上 问题解决

网友A:
这类主板卖废品都赚  咸鱼能淘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主板卖废品都赚  咸鱼能淘到这么便宜的

他挂了 有半年了, 一直在降价 我刷到感觉 有的 玩就 捡试试

网友:
傅真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厉害 半年前就开始关注他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B:
有时候修好主要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修好主要成就感

我是   维修小垃圾,纯凭感觉 修的, 朋友送了个B550I 没核心供电的 还有待研究

网友(2025-10-14):
技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