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

楼主(2025-08-13):
机器型号: 联想潮7000-15

机器版号:330S_KBL_MB_ V09

机器故障:通电不触发。

检修过程:拆机经观察 测量 主板无进水 无人为 无烧件,并且 各大电感无短路 量待机3v 5v 的主供电 19v 正常 LD0 +V3.3AL 正常  ,开关脚电压3.3V  正常并且按下开关后有高低高动作!开始检测EC  ,EC供电正常

,测试EC_WRST#时发现只有0.6V  此电压应该是3.3V  此脚电压低要么EC 坏了此电压被EC 拉低,断电测量37脚阻值300多正常。
找此电压来源+V3P3A_EC 此电压经过100K电阻 测量100K  电阻变大了 一段3.3v 一段0.6V .料板找100K电阻换上 后测量37脚 电压3.3V 正常 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亮机收工!!!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这还是比较顺利的

网友:
感谢支持,互相学习,多多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