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Q2 屏供电?????

楼主(2025-08-13):
机器版号:MS-16Q21 VER 1.1

机器原故障不加电  修好后外接正常 屏不显示!!!!!!1屏供电????? 是那个脚 ?供电是多少? 屏主供电有19V   还有一个是3.3V  不知道那个脚??
L2脚有19V供电

网友A:
通常这情况我都是拆屏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情况我都是拆屏测

此机器已经修好!!!原因是:屏上控制芯片短路了 导致 电压拉低了 ,最后是换屏好的 ,屏供电芯片没有,留着屏以后再修,暂时没有找到屏供电芯片。
经测量屏供电是3.3V  我用的方法就是拆屏,提前和客户说好风i险!

网友:
路过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