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NM-E231 Y9000P 22款关机风扇转

楼主(2025-08-13):
联想Y9000p 2022 款 主板最开始不开机,修的保护隔离 修复后键盘跟后侧USB口失灵 USB芯片更换后USB正常 键盘芯片换后问题依旧 最后查到CPU故障 飞线解决键盘故障 但是在测试中发现关机风扇还转 就到论坛去找BIOS 发现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刷了BIOS 还是不行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看为什么关机了还有风扇供电。接电流看看,是不是关机关不死

网友:
不应该先考虑南桥吗

网友:
怎么会一堆问题:liuhan:

网友:
兄弟别修了,CPU坏的,随时可能就不亮了,真的

网友:
键盘问题怎么到CPU有关系了

网友:
键盘和风扇都是受EC控制的。

网友:
这是越修问题越多啊,,,,,,,,,,,,,,,,,,,,,,,,,,,,,,,,,,,,,

网友:
这种越修问题越多的机器CPU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建议还是别浪费时间了,如果非要探究是什么原因那就一个一个故障修。

网友:
这个南桥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