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989

楼主(2025-08-13):
公共点12v有 、3.3v有 、5v没有 阻值正常 看到这个老老实实查时序 结果发现3、5v待机芯片 13脚VREF2 只有2v
芯片换过 不知道这个13脚供电谁来提供的
有没有苹果笔记本维修大佬 提点一下
请指教
电池充电 有1.7a 单适配器只有0.067ma

网友:
可以升压     先测量硬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硬盘阻值都正常

网友:
13脚VREF2 是谁提供的

网友:
硬盘供电正常1.8v
0.9v都正常

网友:
基准电压不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生的么,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外部拉低了,断开所有与之相连的元器件,然后再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