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15-5520内屏无显问题

楼主:
DELL戴尔G15-5520只要是戴尔G15系列解决外接显示,内屏无显故障。

专业承接 DELL系列外接显示,内屏无显故障/时显时不显示、亮背光无图像、黑屏报警、七白两黄报错故障灯、无需更换显卡解决此问题。

老鼠爱大米 -5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u1509148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本本维修店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

网友:
没有固定故障点,故障表现类似不一定故障点一样,有切换芯片坏。有芯片1.2V供电不稳定,有EPD过孔断线。实在不行芯片拆了直飞得了。

网友A:
看来你是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通病

是的,需要的联系我 185 6957 9623 同微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34
没看出来是哪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09: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通病

没看出来是哪里

网友:
兄弟S啥问题啊

是的,需要的联系我 185 6957 9623 同微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36

网友:
看来G15这个问题不少

是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是找到问题了  应该是通病

是的,需要的联系我   185 6957 9623  同微

网友:
是的,需要的联系我   185 6957 9623  同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G15这个问题不少

是的

网友:
显卡旁边电阻问题,通病了啊

网友:
接口边上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
神秘兮兮的,好高大尚